foxconn A6VMX不跑码

楼主(2012-02-17):
接到同行一块板foxconn A6VMX,可以触发不跑码。
上CPU假负载测:VTT电压0.93V
                            PLL供电2.5V
                           CPU内核电压1.7V
                           电源好信号和系统复位信号为0V

上真U测:CPU主供电1.1V
                南北桥1.8V、1.2V电压正常
                内存1.8V正常

PCI:B16时钟1.6V
         A15复位3.2V
         A34帧周期3.3V

BIOS:VCC3.3V正常
         CS#3.3V一直没变

开机复位灯常亮,短接复位排针时诊断卡的复位灯有跳变。压桥也没用

请问兄弟们这板到底哪里出问题?要刷BIOS吗?谁能提供一下程序。谢谢了

网友:
跑下灰线看看

网友:
片选没有跳变的话你刷下BIOS  去富士康官网找找

网友:
vtt不是1.2V吗

网友:
刷BIOS试试吧

网友:
对的,刷BIOS试试

网友:
感觉像是北桥问题

网友:
刷BIOS还是不行,请技术组人员看看

网友:
复位长亮,复位没有完成,接着差复位,有条件尝试断开记录复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