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982wb液晶显示器黑屏故障

楼主(2012-02-17):
一台acer AL1982wb液晶显示器,刚开机时是正常的,开机一段时间后如果断开数据线信号,再接通时就不显示了(如果不断开数据线信号一直是正常的),但可以发现灯管是亮的,屏幕有微亮光,不像高压板或灯管的原因,如果是高压板或灯管,开机一段时间后自动关机,无亮光有暗字,请大家帮着分析一下是哪的原因

补充内容 (2012-3-21 19:44):
谢谢各位,换了一个驱动板,好了

网友(点评):
基本可以锁定驱动板,

网友:
灯管老化了。

网友:
换通用的驱动板试试!

网友:
擦擦屏线试一下,有时候屏线接触不好会引起背光亮了但是看起来是黑屏,

网友:
acer AL1982W的维修经验!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4293-1-1.html

网友:
刷MCU,就好了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如果有24C,换一个应该没有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故障,不过也不排除屏线问题,可以换驱动板试看啊

网友(2014-07-20):
程序通病,直接刷25程序。

网友:
有备用的驱动直接替换测试。

网友:
那是驱动板哪里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