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A,进PE或者系统就掉电

楼主(2012-02-17):
  F41A来的时候,是能听到进系统声音的,内外接 都不显示,我把G86-630拔下来,拖锡的时候,焊盘掉了俩个点,查了下图纸,发现是进显存的,就没有飞线,显卡焊上去了,能亮,可以进BIOS, 但是只要选择,进系统,滚动条还没有出来  就掉电了,选择进PE,尝试了4次, 有一次进去了,没有掉电,再换硬盘,又掉了,  请问这个是不是显存那个掉点的关系?  还是显卡没有焊好,显卡我已经重新焊了 三次了

有没有补点的办法啊, 飞线咋飞呢?  求大神帮助

网友:
确定是进显存的话不会只在进系统掉电应该别处还有问题

网友:
楼主“发现是进显存的,就没有飞线”这句话是神马意思?代表“连显存的线路不重要”?没花已经是奇迹了,不要指望机器能正常了,两个点飞线吧。

网友:
楼主掉点确定是进显存的么?如果是进显存的按道理来说应该会花屏。

网友:
确定 进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