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版机 七喜S118求助

楼主(2012-02-17):
前几天收到一台S118客户说不充电,经过测试系统里面显示信息正常,就是充不进,怀疑是电池坏就放一边测试。结果悲剧了。不知道多久自己灭掉再也开不起来了。现象是待机正常,一按开机电流到0.2~0.3就掉下来。万用表测试各测试点,后级没发现短路,怀疑是供电或者开机部分问题加焊主供电,换过IO和南桥,故障依就。这下没法交代了,求各位大试指点迷津!

网友:
应该有地方短路了,
下个图纸查下保护隔离 开机电路。

网友:
应该在电池管理电路

网友:
看哈开机芯片短路没有.用哈电烧法嘛

网友:
看有没有 3V 5V电压供电   如果没有那就是保护隔离了  查上下管。
电流过低 用电烧法试试。

网友:
3V 5V烧过没有发热的,有个MOS管很奇怪一端是18V。一端是5V而第三端对地,怀疑是哪个脚短路,就拆下来,结果电流上去了,可以到0.30。现在没有图纸,跑电路也跑不出来,现求图纸

网友:
故障由不充电引起,还是由充电电路查吧,可以由电池接口跑电路,不要随意换件,以防扩大故障范围。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点,这个机器已修复。是硬盘供电部分一个小贴片电容短路造成的。和充电部分无关系。还是电池问题。只不过太倒霉了,如果不考机叫客户自己拿回家试可能还有钱收,唉,早不坏晚不坏偏偏在我这里坏,没收钱还折腾了好几天。倒霉!

谢谢维修经验。

网友:
修复好就行,下次也要注意下了。

网友:
就是这样,有些故障本来就有,不小心被我们碰到,只好算练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