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佳845主板开机无复位测试卡跑00,各位来指点一下

楼主(2012-02-17):
华佳845主板开机无复位测试卡跑00,断电上假负载开机无复位 CPU无电压,复位针脚无电压,,3.3待机   桥,内存电压正常.可一分钟左右复位就有了,复位也有3.3V电压了,CP核心U也有电压.可CPU时钟中有0.43V,测试卡还是跑00,各位高手指点一下会是那里问题呢,会不会是时钟芯片有问题啊

网友:
怀疑时钟芯片,你就查时钟芯片周边的330电阻嘛,一般有1点几就OK咯

网友:
我明天再研究一下,谢了

网友:
哪里不正常先把修出电压来 时钟有问题 就修时钟

网友:
开机无复位,CPU时钟只有0。34V,AGP  内存   PCI都没有时钟,还有问一下是有时钟先才有复位的吗

网友:
先有时钟,后有复位

网友:
先查时钟看看

网友:
一分钟之后有复位,这个就把时钟问题很明显的暴露了出来。
建议先查14.318那个晶振,再查时钟芯片周围的电容,如果都没问题,换一个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时钟,南桥无法正常工作,当然不会发出复位信号了。

支持你的说法 但别的原因也会导致的 不光是桥

网友:
多看看 仔细看 你到论坛上找下 应该有电路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