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220 不定时黑屏再亮,再黑。

楼主(2012-02-18):
三星T220,故障表现为屏幕不确定的黑,调节到“恢复”,则正常用一段时间。不知什么时候又开始黑了又亮,亮了又黑。没法正常。按调节,屏不充满,复位后正常。按键微动开关已换,功能正常。找不到真正问题所在,现在很头大~!.

网友:
把,各个板子都拆下来,连接好后,通电试机,同时测量各个电压值,尤其是黑屏的时候,看各个电压的变化情况,如果都正常,则可能是程序或者驱动板故障

网友:
换掉按键就能解决这个显示器有通病就是爱坏按键

网友:
就是触摸按键坏——有条件可以只换那个触摸芯片

网友:
楼主有没解决问题了??
分享一下啊。。。

网友:
可能是MCU不良

网友:
拔掉侧面的按键板再试试看

网友:
我修好过一台是按键问题。

网友(2014-07-07):
把开关板拔掉 试试看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新手的路过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