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43DF 水平亮线

楼主(2012-02-18):
比较老的显示器,本来打算去广州学的时候顺便学修显示器,谁知那个培训公司只有液晶的,和网站上说的两回事。回来后自己在论坛找到拆壳的帖子把外壳拆了(把卡子给弄断了),看了下,因为没接触过没思路。具体症状是:原来使用的是显示模糊,在我去学习之前已经是开机就一条水平亮线。这个应该是场扫描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你测一下场块的电压是多少上面有正12v 和-12v是一个七条腿的

网友:
发张图纸供你参考

网友:
这个场扫描的集成块是KA2142的吧,单列的直插。看看有没有虚焊了

网友:
典型的场电路故障,,

网友:
场不工作,大部分虚焊,检查供电看看,不行换场块试试看

网友:
虚焊的情况多些,场块坏的不太多

网友:
加焊场块时要小心 先把点放下 不然焊的时候碰下火场块就挂了 显示模糊的话把管座换下

网友:
这个显示器放了很久了超过半年了,大电容的电应该都放光了吧。

网友(2012-04-03):
场偏转线圈插座虚焊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