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电容耐压

楼主(2012-02-18):
维修显卡时,有个电容耐压看不明白,发个旁边好的电容大家帮忙看看耐压是多少的?

网友A:
耐压值高点无所谓,16V或25V我想都没什么。

网友:
只要工作电压不超过电容额电压就行,反而电解电容耐压值越高,漏电电流也越大。

这个理论哪里学来的?

网友B:
关键是记得学过的知识有这么一条,凡是没有明确标注的为50V,但是这个电容下面有个UD不清楚是不是表示耐压值的啊。有哪位能直接告诉我这个电容的耐压值是多少就行了。谢谢诸位啦

网友:
求高人解答我也学习下  不过我一般买的电容都是25V耐压的  主板液晶一般通杀

网友:
显卡上用的是16V与6。3V  应该是6。3 15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记得学过的知识有这么一条,凡是没有明确标注的为50V,但是这个电容下面有个UD不清楚是不是表示耐压 ...

显卡上的电容不可能有50V,一般也就6.3或10V,16V

网友:
一般是16伏或25伏的

网友:
耐压越高越好,能装上去就行,显卡没有25V那么高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耐压值高点无所谓,16V或25V我想都没什么。

同意楼主  选16V或者25V的耐压高的

网友:
电脑上25V完全够用吧,

网友:
1500J就是1500UF  是6.3V的

网友:
根据电路电压来选电容咯!

网友:
16V的就可以啦

网友:
一般耐压是工作电压的2倍。

网友:
显卡上用的是16V与6.3V  应该是6.3V  1500

网友:
今天又见识了新的东西

网友:
拿分走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