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98系统的电脑,怎样操作通过中国电信ADSL来连接上网

楼主(2012-02-18):
朋友有台古董级,装win98系统的电脑要下载资料,怎样操作通过家里的中国电信ADSL来连接上网,
电脑

网友:
装个拨号的软件咯。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还有啊都这古董机了,下东西不怕费电啊,不封路由还不如装台路由。

网友A:
装个路由方便。设个IP就可以上网了

网友:
老机器下载用最好了

网友:
记得有98版本,可以创建网络连接的,可以设置拨号选择,有印象而已。简单的方法是弄个路由器。

网友:
windows98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可能是比较生疏的。对于我们这些从Z80年代就接触电脑的人来说,98的印象是比较深的。从56K的小猫上网到ADSL的假宽带。98如果要拨号上ADSL,必须安装PPPOE,否则无法建立拨号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