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无声音 有时有

楼主(2012-02-18):
DV2000有时有声音 上面快捷键版上加减音量过去那个静音键是黄色时没声音,用手按没反应。是绿色的时候进去就会有声音/ 电脑每次开机要两次才能开起,,和一次开蛮像内存没插好 电流跑两下不动咯。再强制关机,再开又可以显示;
求大侠 们指点下,,有遇到同样问题的不
快捷键

网友:
换个声卡试试

网友:
重焊之后 裸板试过几次有,,装上机又是一样,,看坛子有人说驱动问题 ,一个人事太多没法整。

网友:
换个声卡试试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出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2616-1-1.html

网友:
声卡问题,要么就程序了

网友:
没遇见过

网友:
声卡供电 有问题了
你检查一下 供电电路上面有一个 电感是不是坏了 很长见得

网友:
排线看看有没有问题,驱动重新装一下看

网友:
驱动有装过, 当静音快捷键为黄色时,打好的驱动在管理里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