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有时咔哒咔哒响是哪里毛病

楼主(2012-02-18):
希捷ST380215AS硬盘,正常时用HDDREG扫描没问题,个别时候咔哒声音响起电脑运行就不正常了,关机取盘轻拍两下装上就好了,请问是什么地方的毛病,能排除吗,怎样排除,请大家指点

网友:
可能是里面的轴承或磁头坏了

网友:
硬盘时间久了,老化了,都会这样把

网友:
老化了   都这样的

网友:
磁头或驱动电路有问题,

网友:
电机和磁头,丢了吧。没用了。

网友:
磁头有问题了

网友:
敲盘了,赶紧转移数据

网友:
基本上不行了,我收了很多都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是磁头问题,能修的机会不大。

网友:
拍两下就好了?比较神奇,应该用不了多久吧。

网友A:
罗工现身了,多指点几句好吗?
这个硬盘xp系统下用HD Tune测试健康状态都是好,我现在用的WD1T硬盘也就显示个正常,装系统特别快,就是个别时候响就非拍不可了

网友:
换硬盘吧。不用修了

网友:
不是电机就是磁头的问题

网友:
我有个响的硬盘  后来检测是磁头坏了

网友:
呵呵!把供电的接口处焊下,还有背面的接口处擦拭干净,在试下!我有个MT的80G,也是一样的,处理后用了4年多了,没办法,3000上的硬盘

也有可能上楼上几位说的那样,轴承老化之类的,头不像

网友:
丢了吧。没用了,轴承老化

网友:
磁头的问题了,暂时可以用 但不要存什么重要资料了

网友:
是磁头问题,我正在修的电脑就是这个问题,我现在趁还能用帮他换盘,整盘搬资料。
拿起来放耳边轻轻的摇,里面有松动的声音,认不到盘的时候,正面平放,轻轻的拍几下就好了。读数据的时候嘎嘎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罗工现身了,多指点几句好吗?
这个硬盘xp系统下用HD Tune测试健康状态都是好,我现在用的WD1T硬盘也就显 ...

写个wd的4k分区对齐工具就好了。

网友(2012-04-12):
磁头  坏的几率  大

网友:
有的时候,一点微不足道的问题也会这样的,我的以前一台旧机器,也是希捷的硬盘,出现的现象和这台一样,软件扫描没有发现问题,结果是电源连接硬盘的供电线路连接不好(可能是插拔次数多了,连接时好时坏)。

网友:
这种硬盘 我是不敢在用的

网友:
貌似是磁头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