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L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2-02-18):
我今天接了一台联想C466L的笔记本不开机。电流在0.01-0.02之间变化。就是开不起、拆开机壳裸板。开机键有16v的电压按开关键有变化开不了机。我测MA8734的20脚只有12-14v变化,测PQ9的G极为8v,PQ10的G极还是8v但PQ9的D.S极都是19v,PQ10的s极是19v。D极在12-14v变化,换掉PQ10(4435的场效应管)电流在0.01就不变了。按开机键,电流就开始变化0.5-0.8-1.2.联想的LOGOU就出现了

后继无端路。点火不起。先换隔离
隔离管坏了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还以为是仁宝的点火回路的问题  原来是隔离管的问题   太简单了

网友:
这个pq10还的比较多。我也以为是点火回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