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88 led屏暗屏

楼主(2012-02-18):
最开始拿来的问题是显卡温度高,一开机83度,cpu正常30多度,这个机子散热导管是两根,一根连cpu和北桥,一根单独连显卡,{裸板测机的时候,发现稍微一动屏,屏上就没信号,只灯管亮,这个机子屏线的插口是片插式的借口,以为是没接触好,谁知是噩梦的开始。}运行程序,显卡热管不是很热,所以判断热管坏,订过来换上,涂好硅脂,没有太大改观,开机70度,后来又重新上了几次,显卡温度就正常了,开机40多度,上回原来的热管也正常了,晕了,不知道咋回事。心想没问题更好,上机吧。

上机时,发现一动屏就没信号,稍微触碰屏线就正常,排除了接触不好后,觉的应该是屏线有断线了,让徒弟拨开屏线,发现没问题,重新包好,噩梦来了,上屏黑屏外接正常,怎么试都不行了,头都大了,再换条屏线赔钱了,没办法,又订了条屏线,上上,暗屏,出数据,屏上别的机子正常,我晕,怎么这么多问题,祭出图纸
查屏线接口数据线阻值都正常,lcdvdd 都正常,19v正常

只有这个信号不正常lcd_tst ,测试过正常的机子是3.3v,追线到io ite 8502e 17脚,线路无断线,阻值正常,测试io 93脚clkrun#无电压,追线到南桥,

此信号上拉电阻3.3v正常,到南桥为0v,测试正常板子是3.3v
ibm南桥,不知道是南桥的问题,拉低了,还是跟此信号无关呢,头都大了,请教各位了,一女大学生的机子,着急,催了好几回了,本来挺简单的问题搞得这么复杂、

补充内容 (2012-2-19 08:45):
通知大家,ok,搞定了,换了个io ite8502e,搞定了,绝对应该是原来动屏线的时候,内部有短路,烧坏了,io,最后这个机子换了散热片,换了屏线,换了io,终于搞定了,但是,赔钱了。吃一堑长一智,以后更要加倍小心

补充内容 (2012-2-19 08:49):
而且lcd-tst,在这个机子上就是低电平,还有clkrun#也是低电平,但是再ibm 新出的l412 联想y560上 ,用的也是ite8502e,clk_run#就是3.3v,但是南桥不同大家以后多注意一下

网友:
140led屏,上别的机子正常,不要怀疑屏的问题,而且换过其他的新led屏,都一样暗屏

网友:
挑起io 93脚CLKRUN#还是0v,看来不是io拉低的,阻值都很正常

网友:
把屏线拆掉 ,开机 只测试 屏接口 没有电压吗。。。 dell老多屏需要原装屏才行

网友:
本身就是原装屏,屏上别的机子正常

网友:
暗屏可以进系统吗?

网友A:
只要PWR-SRC  GND  BLCKLIGHT ON   PWM  这些信号正常    就从坏的LED屏上剪出LED背光供电模块  接线就OK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PWR-SRC  GND  BLCKLIGHT ON   PWM  这些信号正常    就从坏的LED屏上剪出LED背光供电模块  接线就OK乐

不错的建议,以后有机会一定实验一下

网友:
通知大家,ok,搞定了,换了个io ite8502e,搞定了,绝对应该是原来动屏线的时候,内部有短路,烧坏了,io,最后这个机子换了散热片,换了屏线,换了io,终于搞定了,但是,赔钱了。吃一堑长一智,以后更要加倍小心了。

网友(2012-03-19):
我换过IO了,还是暗屏,还有什么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