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板带不动负载

楼主(2012-02-18):
一22寸的杂牌显示器。。。开始电源无输出。。查找后发现是一个6脚的芯片cm0565r坏了。。没好到合适的芯片。就找了个dm0565r的代换上了。。。代换的时候改了个电路 。。就是把芯片第六脚的电路改了。 。。论坛里有改电路的资料。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 。。。改后电压输出12v的变成了18v。。。5v的变成了8v。。接入负载后。。。12v的。。只有6v。。5v的变成了4v左右。。。想知道是电路改的有问题还是别的地方有问题 。。(改电路就是把原电路板上的六角跟原先的电路完全断开。。在用一个70k欧姆的电阻把六脚和大电容300v的正极连接上)

网友:
能用的长久不,这种一般不好修的电源板 ,没的换的话就用12v的电源配一个降压模块就好了。

网友:
还是改的地方不问题,好好对照这两个块的说明

网友:
哥们有这方面的资料吗。给个链接或者传我qq里都行 。。谢谢了哥们。。qq:281109910

网友:
有时候还要改持续供电

网友:
淘宝上有降压模块买几个不到10元  在弄个12v5a的充电器  改装下 这个不用再讲了把

网友(2014-06-25):
有谁知道电流有跳变,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