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拆下主板上的外接接口

楼主(2012-02-18):
如果换一个新的USB接口,还好,要是从另一块料板上完整拆下不知大家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1。烙铁+吸锡器,先在焊点加锡,然后用烙铁熔化焊锡,吸锡器逐点吸除后用手拔除。
2。烙铁+密封电炉,先在焊点加锡,然后在电炉上方靠边的地方烤,能动就可以手拔除。电炉上面放个小铁盒,放上焊锡,当小锡炉用,更好。见4。
3。风枪或者烙铁+风枪,先在焊点加锡,然后用风枪吹化,同时用钳子夹住器件拔除,太烫了,不用钳子不行。
4。锡炉 最痛快,连拆带装用不了一会儿,拆下来还基本不伤。就是费电,还需要不少钱的焊锡前期投资。

自我感觉
第1种 为常用,也有很难弄下来的时候。
第2种 要烧电炉,稍微有点麻烦,但做起来省事。
第3种 操作要多练才行,总觉得手不够用。
第4种 花的钱太多,对于维修又没有别的太大用处,真不想买。可以用一个小盒子放电炉上或别的加热器上替代。
本人最喜欢第2钟方法。

经典

网友:
大风枪直接吹下来就好了温度230到250  板子和接口一点损伤都不会有,废板多练习下就好了,焊接的基础

网友:
直接丢BGA,温度来个255左右,下来的很快

网友:
用大点的风枪吹, 上焊油,就能拿下来

网友:
感觉还是用吸锡器方便,不伤板!先上点锡,一边用烙铁焊一边吸,几下就下来了!

网友:
来迅维吧 ,人手一台,让你练个够!

网友:
  风枪加钳子
  慢慢摇...
  最好用锡纸蒙下胶部位 不然糊了

网友:
用 bga焊台吧

网友:
  或是两个人 一起搞

网友:
风儿飞飞飞飞

网友:
非法违法威风威风我反问

计将安出 -12 纯粹捣乱。。。。。。。。。。

网友:
风枪 钳子 可以搞定

网友:
用风枪,把风枪头取下, 在背后吹, 用镊子取下来就可以了。还有你换新的也要把就的取下来的,那楼主都怎么取呢。

网友:
有锡炉用锡炉 没锡炉用风枪均匀加热

网友:
直接上风枪再用镊子一边吹一边往下按就行下来之后把板子直接一磕剩下的锡就掉了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