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G1,不待机,不开机,不走码艰苦维修

楼主(2012-02-18):
收到客户本本,说是不开机,问有无进液,确定无误,上电看一下。待机很小,才0.005,正常待机是0.025这样(裸板)。报价维修。拆机后没发现什么明显故障,待机一直轻微左右摆动,根据这个电流看,是没有待机产生的。于是测3V5V,果然没有。说来是幸运,手一摸发现6255比较烫。摸着摸着,6255居然冒烟,幸亏皮厚,要不然悲剧了。手头没有芯片,订几个来,到了之后,换上6255,上面的Q2也有点鼓包,换掉。不敢上电,先测阻值,L9阻值很低,才39.毫不犹豫。,换掉U5 U1,阻值好了。其他电路阻值无异常。慢慢加电,没事,一直到19V,待机0.25,心里高兴。

接开关,按开关无反应,看KBCPWRBTN,有跳变,找南桥PWRBTN,这个电压时候时无,电阻上拉,示意图如:

直接断开EC引脚,3.3V有了,多次观察,都一直有。换EC,换了之后上去还是这样,纠结啊,这不是欺负人么。问一下别的朋友,有无南桥空焊出现这样,大家说没有,除非南桥坏。好吧,我再找南桥,晕,发现也没有货了。订南桥。又是两天时间,到了之后,上去,好了,开机一直稳定。哎,这个用还怎么久了。电流到0.5左右,轻微摆动,不走了。我勒个擦,打波形去,

首先ADS# 然后FRAME#然后 CS#。都有波形,问我为什么打波形,因为我跳跃一下,而不是一个个查下去,如果跳跃判断准确,就少费事了,没有什么更多的道理,时序为准。ADS下拉有了,FRAME#波也有了,CS#很好的矩形波,不说了,刷BIOS。

刷了之后,电流上扬,亮机了。装机测试,无其他故障,收工。

思路很准确。先cpu 发出寻址信号, 再 lpc 总线 的 反映。然后 cpu 通过 lpc 选中bios 。。 好思路。牛x

网友:
功夫不服有些人。好了就可以收钱,不过有示波器好多了

网友:
FRAME#是帧信号,那个CS#是什么信号啊楼主,请指教,谢谢!

网友(点评):
cs#是选择信号。 cpu 通过 lpc 总线 选中bios

网友:
其时一开始就应该判断出来了,下次少走弯路了

网友:
楼主高手啊,学习中/

网友:
楼主说的那些信号不懂

网友:
CS是片选啊,,由EC发出选中bios程序用来定义EC上的GPIO脚位的,,,

网友A:
    这么复杂.要收多少钱呢?

网友:
有没有图纸啊

网友:
我觉得  要是能跟你混几天的话 肯定都是高手  期待啊

网友B:
什么图纸,这个机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复杂.要收多少钱呢?

报价220,实收200.呵呵。老本子了,不好意思收太多,万一吓到了。

网友:
我什么时候才能这境界呀

网友:
分晰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
有技术的师傅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图纸,这个机器的?

当然啦,给个下载地址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然啦,给个下载地址也行

网友:
多谢了,你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