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2-18):
接同行一显示器。送来时是电源板ld7575芯片不工作。修好电源板上显示器就成这样了,不接驱动板全屏是白色的。没有这一道。

网友(点评):
先点一下屏确定故障

网友:
你拿通用版点下啊   要是还有 估计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如果不是驱动板问题,就用替换法找原因呀,先不要东弄西弄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没有意外屏坏了 可能原来就这样的 不要担心

网友:
屏坏.屏是什么型号?

网友:
哈哈。屏的软排线开了

网友:
屏线有问题吧,换个试试

网友:
屏线坏了!换一条试试吧!

网友:
看样子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