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键定义

楼主(2012-02-18):
今天早上接到一台液晶,驱动板烧了,烧了好几个部件,我直接给客户换了一块驱动板,换后发现此开关键很难改。

大家帮我定义一下。

网友:
把按键上的线全部划掉  然后一根根 飞线呗

网友:
一条一条飞我怕也不行啊,这个开关键按下去后,地线才导到下一个地线上

网友(点评):
楼主并不想你想的那样按照图一来看按键靠近板边的引脚都是连在一起的,你可以用表测一下看看,剩下的你应该知道了吧

网友:
这种如果用万能板,板上面都标得很清楚呀,要改就改按键板上的了,有电阻的去掉重连线了啦

网友:
你对壳上按键 改线路就可以了 只要按键数够很好改的

网友:
我都直接飞线   一个一个找很麻烦  有加电阻什么的都去掉   直接飞线吧  20分钟搞定

网友:
哈哈,改线成功,谢谢大家的帮助。

去掉二个电阻,加了一个电阻,加了一条跳线,排线都没动就成功了。这个开关没指示类,六条线就够用了。

网友:
把所有的 断开, 原件拆了。 把地线全部连起来 然后按照平常的 开关 来飞线。 要是我碰到这种情况了 就只改信号灯 和开关 再加一个 auto 就可以了 其他的 客户也用不着

网友:
向各位大侠学习学习

网友:
强人啊  这都能整

网友:
向各位大师学习学习

网友:
通用驱动板要去掉所有的电阻再飞线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