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35 有待机不触发 求助???

楼主(2012-02-18):
cq35 有待机不触发 开机按键的电压都是有的 i/o的工作条件也满足了!bios也刷了!按下开机键的时候 I/O的32脚也有跳变 i/o也换过了!问题还是一样 有谁遇见过 分享一下吧!急啊~~~~

网友:
HP 专用电源头

网友:
用HP原装电源试一下

网友:
换电源头,,,

网友A:
地缘适配器    还有 BIOS   bios 的 情况很多  你确定你刷的是对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地缘适配器    还有 BIOS   bios 的 情况很多  你确定你刷的是对的
??????

bios 我只刷了一遍!恩 说的也是 这就去在刷一边!

网友:
再刷下看看,注你OK

网友:
今天又把i/o换了一个 现象是待机0.01 按下开机键到0.02 就掉下来!哎  ~~~都无语死了!

网友B:
把开机按钮接口拔下,直接短接1,2脚开机看看,

我换个喇叭,结果也成不开机了,直接短接可以开,目前还在修。

网友:
开关排线撒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口的事,我以前也遇到过一次  但是我的是CQ40的 电源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开机按钮接口拔下,直接短接1,2脚开机看看,

我换个喇叭,结果也成不开机了,直接短接可以开,目前还 ...

没看明白你说的意思

网友:
EC读BIOS 没有?读的话说明EC工作条件基本满足,没读往前查

网友C:
EC bios 都搞过 接下来就SB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 bios 都搞过 接下来就SB了

说的也是啊 !但是南桥也没有什么问题啊!头疼啊~~~

网友:
用原装的电源

网友:
测不出来正能换件试试了,换南桥吧

网友:
acOK 休眠 查没查,查了没问题,查南桥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