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杂牌C61的bios

楼主(2012-02-18):
接一片杂牌C61edf主板,开机跑c1-c3-05-0d-41就跑不动了,换了IO等都不管用。找bios也不好找,大家谁有的话,贡献下吧。谢谢了。
详细信息:C61 AM2主板,w83627DHG-P的IO,能找到类似的也可。

网友:
我看这个板和我手上的梅捷AMN6SI-RL差不多,IO也一样,你去官网下个试试

非常感谢!

网友:
现在的BIOS问题越来越多了

微星和技嘉的bios容易坏。

网友:
上传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刷完后搞定了,从50000开始刷的。

不必客气,共同进步

网友:
兄弟,能上传一个么?在找呢。。。。

网友:
我下载了一个梅捷的,是512K的,刷了不跑码,我原来的是1M,请问你的这个是多大的,1M的话可以麻烦给我发一个吗?

网友(点评):
下载的的确是512K的,从50000开始刷。刷完我的的确跑码了。

网友B:
从50000开始刷,敢问是怎么刷,不是很懂。。。

网友(点评):
用编程器,选择好bios文件后,会有一个窗口,可以选择从哪个位置开始刷,输入50000后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50000开始刷,敢问是怎么刷,不是很懂。。。

是改 “数据缓冲区起始地址” 还是 “文件起始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