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的 奇怪问题

楼主(2012-02-18):
我现在手上有3个电源板了  电源板电压都修出来了 5V 12V 都有  而且加上负载 电压也都对 在连上驱动板 就是不开机  换个一整套的电源板 就没问题  真的不知道哪里的问题了 请高手们帮忙看看 到底 是哪里的问题  帮忙分析一下 先谢谢了

网友:
查开机信号线。

网友A:
不开机是指  不显示换是不通电呢

网友B:
就是呀。。不开机是面板上的电源指示等都不亮吗???

网友:
开机信号线有电  也正常
换一整套的电源板 还用原来的主控 就好了 是这样的  遇到好几台了 一个就发帖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开机是指  不显示换是不通电呢

一点电都不加  开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呀。。不开机是面板上的电源指示等都不亮吗???

指示灯一点反应没有

网友(点评):
指示灯都不亮 电源没共到驱动板吧???

网友:
还是没修好。

网友:
指示灯不亮 那就是没电供到驱动板啊

往这方面思路走

网友C:
12V和5V都有了!不代表一定带得动负载!驱动板指示灯都没亮,说明3.3V供电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V和5V都有了!不代表一定带得动负载!驱动板指示灯都没亮,说明3.3V供电都没有!

当我连上负载的时候 每个供电 都有 要是没有的话 那还叫奇怪问题吗  每个点都有 包括主控板上的 3.3.  2.5  这些都有的

网友:
不开机时测电压。

网友D:
一次变压器旁边电容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次变压器旁边电容坏了

变压器旁边 什么电容啊  有什么用  是说的 在细一点  一般的图纸我都有 要不标准的电源板我这也有  你说说具体是哪个 电容正好我这有  我学习一下

网友E:
是长城的显示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长城的显示器吗。

有一个长城的

网友:
查下按键板,这部分电路有时会引起一些奇怪的问题!

网友F:
可能是高压部分的事吧 换高压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高压部分的事吧 换高压板试试

想发 是对的  可是我已经试了 还是一样

网友:
我觉的是电源带不起负载。

网友:
按楼主所说,就是带不动负载。这种也不少见的,三星就常见啦

网友:
把5V输出电容都换了,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驱动板的可能性大

网友:
楼主确定驱动板是好的了吗?

网友:
把高压,和驱动板的电压分开加一下,测一下是不是带不起负载

网友:
长城通病,直接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