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死人的LENOVO昭阳E390A暗屏

楼主(2012-02-18):
顾客送来一暗屏的E390A,测试了下,确实暗屏。顾客说,以前老里面有打火声。
不用想,灯管
留机修。
用了半小时,换好灯管。开机,我晕,还是暗屏。。。。
测试高压板,居然只有19V,1.3V亮度调节,GND.居然没有3.3V触发。我晕
不想动主板了,收费底
下午飞个屏幕上的3.3V,不知道行不。。

反对楼主: 3.0 同意楼主: 5.0
不过。如果开机就暗屏的话。会先白屏一下。再正常显示。。关机的时候好像也有。。不过不影响正常使用

网友:
首先你就走了歪路  偷懒去了   首先没判断出灯管 还是高压问题

网友:
楼主,不能这样哦!要注重质量,信誉最重要哦!钱可以协商嘛!

网友:
肯定行的 屏供电跟开启信号同步的。

网友:
只能怪自己没有判定故障所在,有时候经验主义害死人的

网友:
3.3还是比较好好修的,还是把他修出来吧

网友:
飞个高电平过去就好了,只是开机的时候会白屏一下,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懒人懒办法虽说可以但不建议这用

网友:
呵呵,这就是报低价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