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945GZ重启跑25故障修复

楼主(2012-02-18):
昨天收到客户一台映泰 945GZ  Micro  775  的主板,刚开始是开不了机。

按常规先检查外观,发现CPU  供电的几个3300爆了,而且有两个是换过的。 大概就有了方向。

拆板,扫灰,换电容。  开机点亮。以为可以手工就要装机。

上机没问题,重启不亮。诊断跑25。内存电源显卡都没有问题。  BIOS放电  点亮。再进系统,正常关机,开机或者重启都不亮,需要BIOS放电。甚至不接硬盘BIOS做时间修改都会挡25.

25故障一般挡设备,可是挡设备为什么有可以进系统。莫非BIOS电池问题,检查电池和电路部分正常。

就在打算放弃,计划让客户以后开机都拔电源(主板不上电池)的时候。随手打开了系统。  突然灵光一现音频的喇叭怎么没有。再看设备管理器也没有。 就此发现问题所在  主板声卡故障。 进BIOS关闭板载声卡。  再测试修改BIOS其他设置 保存OK   再装独立声卡  问题完全解决。

补充内容 (2012-2-24 16:48):
个人一直有个看法就是板子能不动,所以板载问题 就换独立   保修也是只保修独立部分

补充内容 (2012-2-26 13:40):
是CMOS放电  避免歧义

同意楼主 新手学习
BIOS:是基本输入输出系统,一般批程序。 CMOS:是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是程序的载体。

网友:
声卡坏了不拆掉以后还会受影响的吧

网友:
我这边映泰坏很多
是bios放电还是cmos放电

网友:
为啥不就集成的修呢

网友:
不错的帖子!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全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有意思!学习一下楼主

全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不错~笑纳了

全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声卡还会出这种事!

网友:
25一般是当外设,声卡,网卡,显卡,这些都是

网友:
声卡居然还会出现这个故障!学习了

网友:
学习一下楼主

肉卷子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不错!值得注意!

网友:
声卡芯片是可以更换的呀。

网友:
精华帖    非常好的经验

网友:
楼主够细心啊!!

网友:
呵呵,我也遇到过重启档45,50的!必须放电才能亮!没有思路!

网友:
我修过映泰AM2的板子 也是这个问题 拆了就好

网友:
向LZ多多学习

肉卷子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够细心的,上次有个服务器板子也是这种情况,看样子需要好好排查下外围设备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我有一块双敏也是这个样。

网友:
25到了 串口声卡 网卡 pci设备了。

网友:
不错学习学习了

肉卷子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我还以为25是显卡也,下次跑25就知道是外围设备了。

网友:
为什么有些板声卡就不当25呢

网友:
不错的贴子,学习了。

网友:
要我就修好集成的

网友:
第一次遇见 学习了

网友:
?????????????????第一次听说

网友:
我感觉还是修板上的集成的好,给换一颗声卡芯片就可以了,这样可以让技术进步了。

网友:
!楼主强大啊。。这么蛋疼都检查出来了。。。

网友:
不错, ,当25我南桥好过,,声卡还没遇见过, 记下了

网友:
不错的经验,我没有遇到设备坏被挡的!

网友:
遇到过内存和显卡挡25的 我还是修的太少啊

网友:
非常同意19楼那位朋友的说法,一般来说档25已经检测到了外围一些设备。不过以前也遇到过25亮机的板子,也走过弯路。提出来大家注意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块类似的主板,型号不记得了,bios放次电可以进一回系统,重启就不行了,风扇转几圈停下过会再转,如此反复循环,只有再刷bios才能再次开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会不会和楼主的情况相似呢

网友:
芯片可以直接取掉的啊,也可以修修看

网友:
我有一翔升945的板,正常关机后不能通电,要放一下电才能开机,本想换IO的,还在保没去修,现在看来可以先关下声卡试下的。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选择,把声卡芯片吹下,再装独立声卡呢

网友:
能不能说清楚点哦,看不懂。

网友:
换集成的声卡和网卡确实不大容易,旁边的小元件多,而且距离又近,一不小心就全错位了。

网友:
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网友:
这个帖子不错,是个很好的学习帖子,谢谢楼主。

网友:
那主板上的声卡你不拿下来吗

网友:
向楼主学习了。。。领教。。

网友:
遇到不少跑25 的现象,多数是因为显卡的故障,声卡没遇到过,受教了

网友:
呵呵  学习了 下次把集声 屏蔽了看看

网友:
这种情况很少出现啊

网友:
映泰的板子好不好

网友:
学习了,就知道25 26放电试试能开机

网友:
直接吹出来,换一个

网友:
如果楼主把图也拍一下的话,这贴就很好了,图片+讲说=精华贴

网友:
学习了,还没有见过档25是声卡的故障,一般遇到的是显卡的故障多一些吧!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以前碰到重启当25大多是CPU问题

网友:
25 都是挡设备的吗... 我以前都以为是不过显卡.... 我擦

网友:
不如直接拆掉,以免后患

网友:
加独立声卡方便啊

网友:
问问慢慢找,还是可以修好的。

网友:
那声卡是怎么坏的啊

网友:
同意楼主的处理办法 ,遇到这种修后再发现的声卡网卡,我都会拆下,与客户沟通加装外卡处理,慢慢就会明白

网友:
遇到一个,后头刷BIOS解决了

网友:
哈哈!BIOS里关声卡或网卡是我修这种故障的必须。

网友:
很有启发!

网友:
我今天弄了一个945,本来是卡在bios画面,后来我刷了下bios,不显示,档25了(过内存了),然后我下载个别的牌子的bios,一刷就好了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省去找音频那块的故障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问题重启不开机,又学到了。

网友:
把声卡吹掉可以吗?

网友:
声卡会有这影响,网卡遇到过,声卡没遇到过。

网友:
前几天有一台是因光驱挡25的,把光驱一接上就25,下了光驱就通过,装上光驱又会25.奇怪吧?

网友:
一般遇到25,26就先查下外围的设备。故障很多是网卡声卡坏造成。

网友:
用通俗的话来说:挡25,CMOS放电后OK。说明和BIOS电路有关。专业些说就是BIOS是个寄存器,像你这种板子应该是网卡、声卡、显卡芯片都要与此交换数据,来达到正常工作的目的。个人感觉!!

网友:
是啊.没有见过这个情况的....新大陆啊....

网友:
25一般是当外设,声卡,网卡,显卡.
以前我都以为是显卡,这就是累积经验

网友:
呃,这样也行?声卡居然会引起这种故障,真没碰到过

网友:
是不是把声卡禁用了,不禁用的话,不兼容哦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最终拆卸声音芯片吧

网友:
可以换芯片 但楼主的意思是能不换最好了

网友:
确实如楼主所说,现在好多都是换独立声卡了,又不贵而且不麻烦。特殊情况除外

网友:
我这也有个技嘉845跑25,但是不亮,COM 声卡 网卡芯片都摘了无果

网友:
楼主都差点放弃了 还说什么 这次是经验

网友:
今天见识了,居然不关闭板载声卡会引起者等毛病. 楼主真细心啊..

网友:
学习了,还是第一次见这种故障

网友:
奇怪的 问题~~~

网友:
跟我以前机器一样

网友:
楼主大才,经验阿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啊,成功就是通过不断的失败加尝试哇 学习了

网友:
映泰的主板,名气大而已。

网友:
个人觉得还不错哈。我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不过是有经验的人帮忙解决的。

网友:
学习了,看来以后还有类似的问题要多多注意IO设备了。

网友:
不错,以后多了个心眼

网友:
25不亮。首先想到的是南桥。之后事是和南桥。外设有关的东西。早就应该进BIOS看一下。关掉。USB 。LAN 。SOUND这些东西试试。

网友:
映泰的板,BIOS座子坏的多,重新洗洗刷刷就可以了

网友:
声卡损坏换独立是明智之举,对于主板,能不动尽量不动,况且换个独立的还可以多收钱,两全其美,楼主英明啊!

网友(2012-03-19):
这就 是 硬件问题软件修复?

网友:
修主板,细节决定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