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笔记本跑过LOGO黑屏

楼主(2012-02-18):
东芝M300,能触发并且显示正常,但在跑过LOGO准备进桌面时屏幕没有图像,背光亮而屏是黑的。这种机很多情况是CPU背面的NEC大电容失效也会引起黑屏或花屏的故障,但这台TE1却没有NEC电容。先刷了BIOS不行,又换了显卡还是不行,CPU 内存这些都排除了。还会是什么问题呢?大家有空研究一下。

网友:
应该还是电容

网友:
很明显是 显卡  不要考录什么大电容  很多机器都不用了  通病只是帮你分析一些最表面的  慢慢查 先通病后常规

网友:
to永齐:我说过啦,这台机没有NCE电容,
to小绍:显卡已经换过啦!

网友:
没有NCE电容,不代表不会出现电容失效现象!!

网友:
  换了你在加焊下。  我修机子很多也你没焊好

网友:
所有330的电容都换过了

网友:
这个是独立显卡板的吧?修显卡吧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我碰到过BIOS放一下电好了,嘿嘿

网友:
M300的机器好像很多人都说有档LOGO的,档LOGO 一般的思路就是低速外设,KBC,但这种机器我之前也有遇到过屏线引起档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