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一下这个色环电阻的阻值。

楼主(2012-02-18):
中间两个环是红色?褐色?还是黑色啊?

网友:
中间的两个应是棕色的,也有叫褐色的。该电阻是410欧姆,精度±0.5%

网友:
貌似楼上的说错了吧,应该是绿,棕,棕,金510欧,±5%

网友:
第一个是绿色、二三是棕色、四是金色。  把这个记下来“黑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分别代表“0123456789”最前两位是数,第三为后面几个零。第四位代表误差。

网友:
510±5%欧

网友:
绿 棕 棕 金,阻值510Ω 精度 5%。

网友:
楼上的都说了,记熟常用系列数值就很容易看了

1  1.2 1.5 2 2.2  3 3.3  这些,阻值大些的都是这个基数的倍数

网友:
   路过,来看看。我认识色环电阻也要看图的。

网友:
为什么这个年头了还有人要问电阻有多大

网友:
下载个色环电阻读值助手就可以

网友:
恩~~~我看也比较像是510欧姆的~~~

网友:
只可能是510 ,5%的误差
这种四色一环没有520的
510下面就是560
这是基础

网友:
我也不会啊求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