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维修问题.

楼主(2012-02-18):
本人有一块坏键盘,想自己维修,上下左右键不管用,打开后测量这四个点与相邻点之间都没问题,但一测到最开如处就不通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请教!
另外就是如何跑线?

网友:
这个没修过

网友:
额,呵呵,遇到过断线的,查到断在什么地方,就是不知道用什么东西把线连起来。

网友:
就这四个键不管用, 应该是烧了,或者断线了吧, 考虑在买一个吧, 都没价值修

网友:
键盘还修啊,个人的话没事就修修,客户的修什么啊没价值的东西一个键盘最便宜的都2、3十块钱就买到了

网友:
线断了可以用导电银漆连好。。不过没价值啊楼主。。

网友:
楼上说的方法很好。不过我打工的时候工厂曾经坏过10个以上的键盘,我自己拿来拆下之后本来只坏3个键的装上可能就坏5-6个。所以我不修,只有一次想把USB坏键盘的线路板接到PS键盘上,不成功

网友:
用铅笔涂几下,再打点胶,看行不。

网友:
坏了就换不值的修。太便宜了,修了没价值

网友:
没有维修的意义啊。维修键盘一般就是补线。用绿漆和导电银

网友:
用铅笔画上就可以了

网友:
台式修没有什么价值!

网友:
个人认为,价值是另一回事,主要是,别人想学到怎么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