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楼主(2012-02-18):
手上有个金河田电源,症状为短接绿黑,转一下就停了,再短接还是转一下,开机瞬间有电压。网上查资料得知,转一下后拔电源再转的是保护,但不知我这个电源是什么症状,芯片是一个很长的,请大侠支招。各电压对地也确实没有短路,副开关管也没短,2个50v1UF的小电容外观无问题。,。。

我把电源维修放在首位了,
今天修好一个电源,短接无反应,有5V,我就测494,4脚电压有变低,8.11有输出,翻过来发现副开关管坏了,换了就OK,

补充内容 (2012-2-19 09:59):
今天又弄好一个SFC,症状和上面一样,开机转一下,不过这个电容明显鼓包,换了就好了

网友(点评):
首先要知道电源是什么组合,或者说是什么集成块控制?需要你写出型号,方便大家帮你

网友:
电源别修了吧!直接换

网友:
修电源是学知识的过程,如果什么坏了都直接换,那么我们修理人员干嘛?学知识又干嘛?
修出来的电源没有什么价值,会修电源才是真正的价值啊!

网友:
那你来这看什么看,哥不和你们为伍

网友:
         路过,来学习下经验,看来还没有大师出现。

网友:
滤波电容检查一下看,有否鼓包、漏液?

网友:
没看点电源构造文章,大师傅们和你说了也是白说

网友:
潜入深蓝 -5 看来你不知道这里不能灌水。。

网友:
大概是有地方短路了吧,电源短路保护

网友:
电源有好坏,如果遇到好的电源是值得修的

网友:
再查查电阻有无变质的EX3E

网友:
EX3E???    楼主表达有点不清,后级输出电容如果查过没问题,就查输出二极管(正负)有没击穿短路。芯片再长还是有型号的吧,写一下型号!!

网友:
如果有电路图值得修  如果没有趁早。。。。这个太费时间

网友:
短路了,短路保护了。

网友:
保护了,把死区控制电压接地试一下。

网友:
我也有几个这样的问题.直接卖废品了

网友:
触发顺间测一下各组输出的电压是否标准,重点查输出有无短路或采样电阻有无变值,再查你说的长IC(比较器共分8脚和14脚两种),如果输出5V过压,触发后14脚比较器5脚电平升高,当5脚电压大于4脚时保护起作用,输出给PWM控制4脚的死区控制变高电平,开关电源停止输出!

网友:
电源不会修,向大师们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