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T31 求助

楼主(2012-02-18):
BENQ T31 有线网卡和无线网卡都显示黄色感叹号,要么插网线就会死机。排除系统问题,以为是南桥问题,做下下BGA,好了就以为好了,用了半天涛声依旧。显示黄色感叹号。后再加焊南桥无果,换之依然。。哪位天使大哥可否指点一二。有时候有线无线驱动又能打上,但是会收索不到IP地址,总之就是跟发癫一样的毛病

网友:
看一下MAC有没有问题呀

网友:
有时候有线无线驱动又能打上,但是会收索不到IP地址,总之就是跟发癫一样的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到哪里看,一时糊涂了我

在网卡那一项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