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L1982W突然黑屏又马上恢复

楼主(2012-02-18):
本人这里有台宏基AL1982W  19寸显示器,刚拿来时发现一切正常就开着试,后来发现会突然黑屏然后又马上恢复。拆机查看电源板无明显烧坏迹象,5V,12V等电压一切正常。然后换啦个屏来试,发现一样问题。以为是电源板问题,换啦快电源板。换啦之后装上继续试。还是这样的问题。。。。问啦下老师傅让我等黑屏的时候量下5V12V电压是否正常。。于是就用啦最傻的办法。。俺坐等它黑屏·····发现黑屏时5V正常,12V电压突然跳到13V·屏亮回去的时候电压又恢复正常·········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手里没有驱动板·所以想问问是不是驱动板问题啊????在线坐等高手解决·····

网友(点评):
高压板的问题,可直接加一个高压条,解决问题

网友:
高压部分  灯管

网友:
修好了 到底是哪里问题啊 我手上也有一台待修呢

网友:
是驱动板问题!刷MCUacer AL1982W的维修经验!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4293-1-1.html

同意!故障现象一样,刷MCU试试吧。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的故障

网友:
替换高压板试试看.还一样就是灯管问题了.

网友:
MCU也会引起这个的故障,还是第一次听说。谢谢了。

网友:
刷程序就好了

网友:
等待回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