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昂达A78GL VER5.0版本BIOS

楼主(2012-02-18):
哪位有这型号的BIOS版本 来一个 谢谢

网友:
官网去找找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官网里面没有旧产品的了

昂达的网站下面有一个""旧版官网查询数据入口"" 点进去就能找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昂达的网站下面有一个""旧版官网查询数据入口"" 点进去就能找到了

我试过了 以前都可以进去的 现在怎么都进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了 以前都可以进去的 现在怎么都进不去

刚才试了可以进去,但里面只有2.01 2.02 3.00的BIOS 没有5.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