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硕P5KPL-AM SE 主板的怪故障

楼主(2012-02-18):
触发后,跑Rb,卡在那里了。(摸了下CPU,没什么温度,CPU基本没工作)如果再瞬间拔电在插上,自动触发 且可以正常显示,之后正常关机 只要不拔电就可以正常跑数,但是如果将电拔点掉后,插上就又卡Rb。
BIOS刷过,I/O换过, 电池电压正常,跳线帽正常。 麻烦遇到类似问题的 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可能是南桥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南桥问题吧

呵呵,我也有点怀疑南桥故障,这是G31的板子, 南桥坏的几率比较大,但是换南桥费用比较高,风险也比较大,客户一般都不会搞。所以想让大家帮忙看看,会不会是其他故障。

网友:
碰到过的!南桥坏的比较多!

网友B:
呵呵我手上就有两块asusg31的 一模一样,今天就修好了一个。我看跑马好像有rb,你看看是不是内存不过,插个小喇叭上去听听。。我今天修的是系统总线问题。。在桥坐旁边。有两个703的小场馆,换了就好了。。

网友:
CPU电压正常吗?

网友:
华硕的主板在这方面爱出问题

网友:
正常的。昨晚上放烤箱烤了一晚上,早上过来又看了下。发现 触发后 卡Rb只要正常关机,在触发就可以跑正常的数,但是 拔电后  还是要重复如上操作才可以显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手上就有两块asusg31的 一模一样,今天就修好了一个。我看跑马好像有rb,你看看是不是内存不过,插个 ...

喇叭之前都插过,没有声音。内存主供电1.8V正常,VDD电压0.9V正常,系统总线电压3.3V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喇叭之前都插过,没有声音。内存主供电1.8V正常,VDD电压0.9V正常,系统总线电压3.3V正常。

rb是一个代码,是哪里不过了,,我看可能北桥虚焊了,你压压桥看看。。。我今天修另外一块p5kpl-am se 难修死了 问题不开机,io感觉没问题的,但还是换了但还是不行。。南桥换了,不行,测试rsmrst  有到桥,,桥也确定是好的,,也不知道怎么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