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长城19寸液晶显示器外接电源适配器维修一例

楼主(2012-02-18):
长城19寸液晶显示器做工不错,但是用个三四年就容易出现内部的16V滤波电容鼓包,换电容就可以了,今天遇见一个特别的例子, 首先是+300V电容没有容量了, 有一只脚漏液了,换掉电容后出现电压不稳定,在+11V和+12V之间波动,大面积测试正常,用一个好的对比发现场管D极的尖脉冲吸收回路中的二极管损坏了,正反相阻值都是100欧, 就是我画图中圈的二极管 这个电源用的是1N4007二极管,用料不合理,此管工作在高频状态,1N4007是低频管,我用FR102代换后一切正常。不知道是装错了还是电路设计有误。

网友:
如果这张板上有相同型号的用料就是插错了,如果没有相通用料,就是设计偷工减料,太厉害

网友:
只是可以,并不是很好

网友A:
楼主居然能挑战人家的设计呀!真的是高手呀!已经到了设计师水平了呀!

网友B:
好专业的术语,场管D级的尖脉冲吸收回路中的二极管损坏,正反向都是100欧,楼主很细心

网友C:
很可能是插错了,要不早报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专业的术语,场管D级的尖脉冲吸收回路中的二极管损坏,正反向都是100欧,楼主很细心

电源电路中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居然能挑战人家的设计呀!真的是高手呀!已经到了设计师水平了呀!

没有你说的那么高,开关电源是很基本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可能是插错了,要不早报门了。。。。

场管附件都变成黑色了,说明此二极管不良照成场管严重发热。

网友:
RCD电路用1N4007是有讲究的。

1N4007频率特性差、反向恢复时间长、关断速度慢,高频尖峰电流在1N4007中来回流动,尖峰电流在双向来回流动过程中能量被吸收消耗。类似于加了阻尼机构的汽车减震弹簧,在冲击期间进行双向阻尼,消震作用强。1N4007吸收尖峰能量的增多,换来了较低的尖峰电压。1N4007工作时的拖泥带水在这里发挥了正面作用,很有意思。

网友(2012-04-02):
好像没有这种说法!?

网友D(2012-02-20):
这个吸收电路应该在开关电源中都有,而且很容易坏,毕竟它被设计用来吸收尖脉冲的。而且边上一般还并联一个小电阻,测量的时候一定要把二极管焊下来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吸收电路应该在开关电源中都有,而且很容易坏,毕竟它被设计用来吸收尖脉冲的。而且边上一般还并联一个 ...

是的,我刚开始是忽视了。

网友E:
密封得很好。热不易散出。这是致命的。不是芯片坏就是电容爆,拆开一看就知道了。斧头劈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密封得很好。热不易散出。这是致命的。不是芯片坏就是电容爆,拆开一看就知道了。斧头劈开。

那你可是说错了,我碰到的全部都是电容,芯片是没有坏过的,

网友E:
我碰到过芯片坏的。还有开关管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碰到过芯片坏的。还有开关管坏的。

我还是没有碰到芯片坏的。

网友:
好的经验收藏了

网友:
这个管子,是不是长期工作,时间长了,不稳定吧

网友:
300V电容和尖峰吸收电路坏了都没把场管挂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