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F5800 内屏到0.78 掉电,外接正常

楼主(2012-02-18):
集成显卡,望各位指点下维修思路,有
提供下,万分感谢,板号:P/N:37GU41000-C1
显卡
掉电

网友:
换屏幕试一下 或者换屏线 试一下 还有就是看 不插屏线试一下 看会不会掉电

网友:
忘了补充下,不插内屏正常,屏线没问题的

网友:
那你的屏正常吗???

网友:
偶尔可以用原来的那个屏开机达一个小时

网友:
来自: 黑龙江佳木斯
补焊吧 哥们

网友:
最终解决取下无线网卡正常,真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