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铭瑄76GS芯片掉件

楼主(2012-02-18):
实再是看不出这三个芯片是什么型号,二修板,请帮忙.

网友:
下面那个是什么型号,两个IC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9202或者9214 吧

网友:
下面哪个是25芯片,比较高吧.上个维修的焊上的.

网友:
现在是不知型号,所以修不了,谁有这个板子帮忙看下.

网友:
下面哪个是BIOS块上边的不时很清楚

WJC

网友A:
找了很多都和你这显卡对不上  具体是什么芯片我也不清楚

WJ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了很多都和你这显卡对不上  具体是什么芯片我也不清楚

还是多谢哥们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