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区 转院了!!白屏

楼主(2012-02-18):
白屏驱动芯片(NT71206FG-603 芯片) 巨烫
屏线貌似没问题  上图一个 求维修方式 无备用测试屏   芯片已经通过淘宝购置 期待换上后OK

网友:
我原先也碰到过类似情况  不要报太大希望,我那个换一个烧一个

网友:
我上次一个联想的本本开机也这样,我换就是对的,是屏坏了,

网友:
换屏好点,要不然就得抓到主元凶才行!要不然就和LS的说的一样!

网友:
屏烧了 晕。。。 能用相同 接口的屏替换不!!

网友:
哎 你只能买屏了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 说不定好了呢

网友:
试试白实在不行只能换

网友:
和客户报价换屏,省去返修。留下坏的有时间慢慢整。

网友:
不行,就换屏

网友:
我也有一个杂牌显示器,,偶尔也是白屏

网友:
都是联想出这样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