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ASUS M2N-X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2-02-18):
一片ASUS M2N-X主板, 客户说有时不亮机,我观察了一下发现不亮时测试卡跑D5,是内存没有过,主板上有两根内存,于是拿掉靠CPU边的一根,只用靠ATX电源接口的一根内存结果发现主板直接档EE ,内存干脆不过不能亮机,插靠CPU的一根内存发现可以亮机,而且两根内存都没有问题,只是外边一根内存槽不过内存,测试外边一根内存槽的供电时钟数据地址线都没有问题,测试119.120脚系统管理总线发现120脚的对地阻值无穷大,肯定是断线了,此线是从内存槽底下走过来的,于是从背面飞线 再次上电外面一根内存槽也可以正常亮机了, 此板修复。

3.1

网友:
我要是碰到了 就之接用一根内存 给客户就行了 说另一个坏的  说不定还能白得一根内存 还能收到维修费

3.1

网友:
我这里是不行的,是二手机,不是一手机。

网友A:
我经常遇到D5的板没找到问题,看到楼主的贴发现应该是我测试得不够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经常遇到D5的板没找到问题,看到楼主的贴发现应该是我测试得不够仔细

是的,做维修就是要细心。

网友B:
问下楼主系统管理总线是做什么用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下楼主系统管理总线是做什么用的,谢谢!

连在南桥上的。南桥管理内存的总线。

还有时钟 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连在南桥上的。南桥管理内存的总线。

呵呵,谢谢楼主了!

网友D:
飞线的地方离120脚很近,想知道楼主怎么知道应该从哪里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谢谢楼主了!

不用谢,互相帮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飞线的地方离120脚很近,想知道楼主怎么知道应该从哪里飞~!

当然是从那个好的内存槽的脚上 飞过来的呀。

这些AD线不是每条槽独立的吗?接在好的上,不是并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然是从那个好的内存槽的脚上 飞过来的呀。

原来如此嘿嘿

网友E:
还是要学习,碰到这种故障,从来都是告诉客人内在槽坏了,以后按楼主的方法做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要学习,碰到这种故障,从来都是告诉客人内在槽坏了,以后按楼主的方法做

维修就是细心加耐心。

网友F:
直接从好的飞过来,是不是说它们都是通的,一条线上的

网友G:
  呵呵 看来LZ的维修厉害啊  要是我的话 直接就说内存插槽坏了 少用一根内存 我不会飞线 没那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呵 看来LZ的维修厉害啊  要是我的话 直接就说内存插槽坏了 少用一根内存 我不会飞线 没那技术 {:soso_e ...

重在学习呀。

网友:
是的,做维修就是要细心。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92730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从好的飞过来,是不是说它们都是通的,一条线上的

是一条线上的,就是断了。

网友:
简单明了    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支持一下楼主。

大哥,可不要灌水哟。

网友I:
内存槽只断一根线的还少得很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可不要灌水哟。

晓得了,下次注意哈。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I:
内存槽只断一根线的还少得很哦

主要是环境不好,潮湿了照成的。

网友J:
D5,修了不少,有一部分与楼主情景类似

网友:
引用 网友J:
D5,修了不少,有一部分与楼主情景类似

是吗,可巧啊。

网友:
好的经验收藏下

网友K:
做维修这一行,做的就是认真,仔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K:
做维修这一行,做的就是认真,仔细哦

那是当然的哟。

网友L:
楼主技术很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技术很厉害了。

大哥,可不要灌水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然是从那个好的内存槽的脚上 飞过来的呀。

系统管理总线是并连的呀。

网友M:
说起来筒单,检查起来麻烦,修起来就那一条线!能收到钱嘛!

网友:
引用 网友M:
说起来筒单,检查起来麻烦,修起来就那一条线!能收到钱嘛!

大家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

网友N:
看着你的图片,我不由得想问下:你这样飞线,能用多长时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看着你的图片,我不由得想问下:你这样飞线,能用多长时间啊??

你认为呢,一根铜线连接,在主板背面,恐怕可以用一辈子吧

网友:
对不起没看清 这飞线直接飞到南桥的? 到南桥哪个脚

网友O(2012-04-06):
我们这样的 也直接说另外一个坏了 叫客户用一根

网友C:
引用 网友O:
我们这样的 也直接说另外一个坏了 叫客户用一根

哪还有一根内存怎么办呢?

网友O:
引用 网友C:
哪还有一根内存怎么办呢?

说服他只能用一根了。。要就叫他到我们这里买跟大一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说服他只能用一根了。。要就叫他到我们这里买跟大一点的。

高人,真是做生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