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K4电流正常开机不显示,郁闷中

楼主(2012-02-18):
型号:七喜K4
版号:LA-4611P
故障现象:拔掉电池,查上可调电源,待机正常,按下开关,正常触发,电流跳变正常,电流最后跳到2.65左右,明显已经进了系统。可是,屏幕上却没有丝毫变化。外接显示器也没能显示。
仔细观察主板,北桥明显被人焊过,内存槽旁边还有两个八角芯片U3和U16也被人焊过,从整体看,板子似乎有点变形。
我问了同事,他说以i前遇到过和我这台一模一样的,当时也没修好。
越是如此,我就越想把这台笔记本修好。
以前没有修过类似的症状,所以就先来到这里求助了,希望有高手出现,我在线等!

网友:
这个你得一步一步的排除噻

网友A:
你先把别人动过的地方排除先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别人动过的地方排除先噻

我觉得屏线的几率也很小啊
如果是屏线的问题,那外接也不至于不亮吧

网友:
这个看来只能一样一样排除了,看看显示开关信号

网友(点评):
我今天查下这个信号

网友:
我做了一遍北桥,电流现在只能到0.6了,我又做了一遍北桥,电流现在只能到0.4了

网友B:
要看看行场信号了哟还有LID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看看行场信号了哟还有LID

我感觉北桥可能挂了,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不显示的问题了,电流到不了自检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内外都不显。键盘大小都可以用了,SIS672的都妖怪。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刷BIOS啊  其他多量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