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此图中的r1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2-02-18):
有的图中cc+r1用的是个稳压二极管

一般r1和cc选择多大规格的?

保護U1
3楼可以

网友:
久了没整过就忘记了,呵呵

网友:
D1 R1 C共同组成尖峰脉冲吸收回路!
开关电源电感的初级必须有的。如果没有,断电的一瞬间电感产生相反的电压,会直接击二开关管甚至是驱动IC 。
R1一般是100K欧 2W的大功率电阻(个头很胖)

网友A:
我这个电源开关变压器的初级没有电压,c1两端有314v的直流电压,拔下插头半天,还有300多v的电压,害我被电了两次。

网友:
3楼正解 3楼正解

网友:
谢谢,

有些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道理都是一样,你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用来保护开关管的!所以如果开关管坏了记得测一下这个电路有没有问题。不然的换上又烧!

网友:
这个电路的另一半是这样的

图中的se431,是个长得很像塑封三极管的东西,不知道是个三极管呢,还是个ic呢?电路板上标注的是Q2.

网友(点评):
431是个精密稳压器ic

网友:
为了用个要求5.1v 、2a电源的无线路由器,我买了两个一样的标称5v、2a的电源,都是使用一次就坏了。

一个是top223y明显坏了,因为它的三个脚之间电阻很小,只有几欧姆,保险丝也坏了。另外一个top223y不知道坏没坏,引脚之间的电阻比较大,保险丝没坏,其他元件没有测出明显坏了的。

我昨天买了一个top223更换了那个坏的,然后把保险丝接起来,一通电,保险丝马上爆了,而起top223也炸了,怕怕。

网友:
  431是个三端稳压,与U2光藕共同组成反馈电路为驱动IC提供反馈电压,以监测输出电压是否是设定值!果过低或过高则通过PWM控制开关管开关的时间,以增大或者减小最终输出电压。
  假如431坏就会造成反馈电压出错导致驱动IC保护!
  楼主可以去买本开关电源的书看下!那个比较详细

网友:
开关电源的修理需要扎实的基础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电源开关变压器的初级没有电压,c1两端有314v的直流电压,拔下插头半天,还有300多v的电压,害我被电 ...

显然是开关管没有起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显然是开关管没有起振

开关管没起震,断电以后还会有电吗?

起振了,断电以后还有没有电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管没起震,断电以后还会有电吗?

起振后电源就有输出,大电容上的电荷就没有了.
这个开关电源基本原理.

网友:
要想知道他的作用,首先必须了解开关电源工作原理。
如此图,应该这样分析:
在开关管导通的瞬间,由于电流瞬间加大,因电感有阻碍电流突变的特性,其感应为上正下负(同时为电感储能),由于负反馈或者PWM控制使得开关管慢慢进入截止状态,电感防止电流突变,此时感应电动势为下正上负,当开关管彻底进入关闭状态时,电感的感应电动势(此时的感应电动势产生的电压为N倍300V供电,也称反峰电压)经过D1对电容CC充电(吸收反峰电压),为此保护开关管不被此反峰高压击穿。电路中的电阻作用是电容CC放电的负载。二极管D1称为续流二极管。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