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0LI1 上网本没有时钟信号

楼主(2012-02-18):
这个上网本,电流只有0.18A 测H_PWRGD  电压 正常,但是PCIRST 电压为0V ,测南桥各电压正常,测时钟没有波形晶振电压 一0.24 一个是0.29V 测没有波形,没供电正常,换晶振也一样,测时钟块56脚 是3V 3脚是0V 63 64 37 38 55为3v电压,不知道正常
不正常,这个晶振是只有供电就有波形还是所有开启信号都有了才有波形? 测56脚 PD#是通过一个N管到MAX8770 的1脚 测1脚 电压为0V ,这个电压正常吗? 2脚电压是3.3V 。  这种现像和BIOS 有关系吗?

网友:
这个我换过南桥,现像和原来一样

网友:
连个灌水的都没有!!!

网友:
PG信号都正常吗

网友:
CPU max8770 1脚低电平有效,我想问的主要是时钟块在没有开启电压时,晶振会振荡吗?

网友:
ICS9LPRS365BG  这个块工作有哪些条件??? 哪些脚是关健脚???

网友:
自力更生!

网友:
封了吧!自己想办法吧

网友:
PCIRST不应该为0V的啊,LZ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时钟没有就两个电压,正常,晶振正常,IC换了就差不多了。

网友: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
解决了就要公开一下啊。共享吧

网友:
这个本后来又出现一个问题,有时不认硬盘,换了个南桥也一样,最后去下南桥,看掉了两个点,有一个是空点,有个是有线的,补好后,一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