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joybook a52笔记本维修一例

楼主(2012-02-18):
一个BENQ joybook a52笔记本,上电跑550毫安,但是不亮机,偶尔开机可以亮,拆开拿到裸板, 板号是DAOAK2MB6E0,上网下载到一个A52E的图纸是一样的,先测试各大电感都没有短路,于是上电我习惯先测试CPU供电,结果是正常的+1.07V,于是再测试CPU硬启动的最后一个条件CPU REST#,图上是H_RST#,   测试点是T6是低电压,再测试H_PWRGD也是低电压, H_PWRGD是南桥发出来的,基本上可以判断全板无复位。先看一下时序图,简单分析一下主板是如何硬启动的。 主板的主要供电的PG也就是8477PG和MCHPG经过门电路产生HWPG给EC的90脚 ,EC就先从1脚发出NBPWROK给北桥 ,然后从33脚发出SBPWROK给U14 经过U14缓冲后发给南桥, 到这里南桥发出复位的一个条件PWROK也就是系统供电电压好收到了,当CPU的供电正常后会从PU9电源管理芯片的1脚发出-VR_PWRGD_CK410信号给时钟芯片开启时钟 ,从24脚发出IMVP_PWG信号给南桥也就是CPU供电电压好也收到了,于是南桥在自身的电源时钟已经南桥本体都正常的情况下就先发出CPU PG#给CPU,然后发出PLT RST#以及PCI RST#,复位外设以及北桥,北桥再发出CPU RST#复位CPU,到这里硬启动就完成了。有了思路就好修,测试SB_PWGD以及IMVP_PWG这两个信号都正常,但是南桥就是没有发出H_PWRGD,难道是南桥差工作条件吗?于是先参照图纸测试南桥的所有供电, 都正常,南桥的时钟 也都正常,这下可不好办了,照道理南桥的所有条件都有了(此板可以上电,而且常按开关可以关机)应该发出复位了呀?难道是南桥坏了,也不可能,因为偶尔是可以亮机的,是南桥空焊了吗?手摸南桥温度很低,而且压桥也没有反映,维修陷入困境。突然想起以前修过两块ATI芯片组的台式机主板也是所有的供电正常全板无复位,查出来是COMS电池没有电了(这两块台式主板的+3.3VSB不过RTC电路供电,仅用电池给RTC电路供电),就测试RTC电路, 电池电压正常,进过R264后的电压也正常,VCCRTC供给南桥的E1脚,测试电容C420C415上面只有0.7V左右,拿掉电池打R264和C420C415的正端有阻值,于是断定他们之间断线了,懒得跑线了,直接飞线 ,再次上电直接亮机了。 维修结束。分析此板走了弯路是由于习惯了修INTEL芯片组的主板,想当然认为主板可以开关机就认为RTC电路正常,忘记了ATI.NV.AMD芯片组的主板RTC电路不工作的主板是可能正常开关机的,但是有可能出现无复位不跑码时间不能保存等等故障的,犯了经验主意的错误,望大家引以为戒。

网友:
思路很清晰,没走什么歪路。图纸论坛有吗?想研究下楼主讲的时序。呵呵

网友A:
这个图纸是广达的ak2.的图纸

网友B:
inter 这个现象不多的。

网友C:
分析很透彻。关键是贴子编写是个苦活。还有你那个音响是自己DIY的吗?

网友:
内功深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纸是广达的ak2.的图纸

是吗,我下载的是A52E 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inter 这个现象不多的。

INTEL的不会有这种想象,如果是INTEL的那么故障想象就是主板不上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析很透彻。关键是贴子编写是个苦活。还有你那个音响是自己DIY的吗?

当然是DIY的,被你看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吗,我下载的是A52E 的呀。,

这两个是一种板

网友E:
高手啊高手啊

网友F:
楼主内功深厚啊,而却创意很好,特别是那把手电。很给力。

网友G:
要是没经验这个板还真修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内功深厚啊,而却创意很好,特别是那把手电。很给力。

大哥,手电筒你也看到了,佩服。观察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是没经验这个板还真修不出来,

说白了,原理加细心。

网友H:
下载200终于能进原创区了,看了第一个贴就是这个,我师傅说简单的你都看不懂还看原创的。结果真被他说中了,我真的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下载200终于能进原创区了,看了第一个贴就是这个,我师傅说简单的你都看不懂还看原创的。结果真被他说中了, ...

加倍努力,再接再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手啊高手啊

大哥,不要灌水呀。

网友:
分析很透彻

网友I:
分析的非常好,功夫深。

网友J:
透彻,精辟。好文章

网友:
呵呵要是听过主板远程。能认真的记笔记的同学应该很熟悉,讲ATI时序时提到CMOS没电会导致ATI芯片组无复位~~~尤其V星给HP代工的一个板很常见故障~没记错的话是MS-7184

网友:
饼哥,多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J:
透彻,精辟。好文章

多谢,运气好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I:
分析的非常好,功夫深。

没有你说的那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K:
谢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了!

大哥,可不要灌水呀。

网友L:
恭喜楼主修好,细心觉得一切换我就可能不会去找南桥E1脚喽!!!

网友:
引用 网友L:
恭喜楼主修好,细心觉得一切换我就可能不会去找南桥E1脚喽!!!

做维修就是细心的

网友M:
楼主厉害,这样修出来的超有成就感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厉害,这样修出来的超有成就感

做维修就是需要仔细呀。

网友N:
分析很细腻 啊。高手。rtc电路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N:
分析很细腻 啊。高手。rtc电路都知道

细心而已,没有什么。

网友O:
这个时序 还是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时序 还是分析的很透彻!

只有有图纸,还是比较好分析的。

网友(2012-08-30):
分析很到位,很给力,AMD的板与INTEL板区别也够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