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灯亮

楼主(2012-02-18):
今天接到块映泰A880G+ 开机跑马,也显示,但过2分钟左右,就黑屏,测试卡的复位灯就常量了。试了好几次都是一样的.正常的时候量 上下管的控制极 都是2V  .9V左右  不正常的时候控制极就没什么电压了  我怀疑是电源管理芯片和驱动芯片  手上没 ,但也没过保不敢动

网友:
没过保你也修,直接返厂算了,收点路费。

网友:
CPU架子旁边的一个103排阻换掉肯定可以

网友:
cpu管理芯片坏了吧, 没过保的直接返厂吧。

网友:
返厂维修吧,动了后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