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修屏一闪一闪

楼主(2012-02-18):
           一客户拿来一台dell pp38l笔记本。现象是屏一会一灭,一会一亮的。机器正常运行,有声音有画面,画面是很暗很暗的。
           这样的现象,有是dell的,我第一感觉应该是高压条有问题。换上试试。过半小时,现象依旧,没什么想的换灯管。
           心想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再试试,过一个小时现象依旧。心想是不是换的高压条有什么问题,换一个新的,不行。
           下狠心把屏换了还不行,有点头疼了。外接试试。现象是外接显示器一闪就亮。这回我知道,我碰到铁板了,不是那么简单。这板是集成的,北桥加焊。还没有好,头疼中。
           裸机点一下,用手摸摸芯片,摸到cpu供电芯片烫手。加焊。点到下班没事。我想应该是好了吧。
           这板子修好真不易啊。修了二天,拿出来共享一下。

网友:
是 不是供电芯片虚焊拉
不是坏了把

网友:
CPU电压引起灯管不亮

网友A:
CPU供电和高压条有关系吗???

网友B:
是不是灯管那里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和高压条有关系吗???

我也不太明白,要不怎么说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灯管那里虚了

都换屏了

网友:
确实屏闪不会联想到会是U供电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