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集成,触发掉电,短接温控芯片的一二脚 ,,就不掉电,但是跑码人一个O

楼主(2012-02-18):
IBM T43 集成,触发掉电,短接温控芯片的一二脚 ,,就不掉电,但是跑码人一个O,,各个供电都到了,,各个电感阻值正常,,现在该怎么下手

网友:
你在说清楚点。是上电就掉不

网友:
重新刷下bios嘛……

网友:
不短接温控的一,二脚 ,就掉电

网友:
你这样做是不是去保护啊,会烧CPU 吗

网友:
说的太笼统了。。待机正常吗?触发到哪里掉电?

网友:
状况说的太不清楚了

网友:
待机0.05A ,,
触发0.6掉电,,

网友:
搞好了
内存螺丝长了,,搞断了主板线了,,飞好了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