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广达开机键NBSWON的问题

楼主(2012-02-18):
在按下开机键的时候,NBSWON#会产生一个高低高的跳变给EC,那请问,在待机情况下, 是不是EC的NBSWON和开关键上的电压是不是连在一起的,或者说开关键由+3VPCU提供,而EC的nbswon#是由EC自身提供的电压,当按下开关的时候EC的NBSWON被拉低,然后产生触发信号的呢?

网友A:
NBSWON#信号只是给EC的一个开启条件,要使EC发出使整机工作的信号需要满足EC的其他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NBSWON#信号只是给EC的一个开启条件,要使EC发出使整机工作的信号需要满足EC的其他条件!!

谢谢,您说的条件我知道,就想问下在按下开机键时是不是在开机键上和EC上的NBSWON信号上面两边都应该都是高电平,我只知道开机键是3VPCU上拉,EC上的NBSWON是个什么状态?

网友:
将NBSWON脚挑起后加电此脚为悬浮状态,它需要有一个弱上拉电阻才可正常,在悬浮状态时用万用表量有电压但不一是3。3V,看内部感应电压强度而定,用示波器测量会有明显的上下浮动。

网友:
开机键按下是下拉,不是上拉。就拿KBC3926来说,19脚NBSWON#检测到一个由高到低的跳变,EC就进入工作状态了。

网友:
同意六楼楼主挑起NBSWON脚量下

网友:
现在想问一下,在电路图中nbswon#由3vpcu上拉,
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当EC待机工作正常的话,会在nbswon引脚上产生一个高电平信号,这个信号是由3vpcu上拉,当按下开关的时候拉低,松开又变成高电平,但是如果说EC工作不正常(bios出了问题,导致EC不能获取引脚定义),这个时候,由于3VPCU是通过一个10K的电阻直接到ECnbswon引脚,按下开关后,EC此引脚照样会有3.3-0-3.3跳变呢???

网友:
测量过的高手给看下,谢了

网友:
测量过的给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