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 望高手解答

楼主(2012-02-18):
下面是 z460图纸中的一部分

实测 1---1.2v
2----gnd
3----0.7v
4-----0.7v
5678------5v
是否正常呢

这个起的是什么作用呢 进水的 机器

附上 联想 z460 图纸  版号 LA5751PR03_1029A

网友(点评):
把+3vs修出来,正常后:1----3.3 V 2------OV 3--------1.8V 4---------1.8 5.6.7.8.-------5V 9---0V

网友:
应该是内存
电压产生电路

网友:
不正常  4脚应该是1.8嘛  都标出来了

网友:
看一下PDF了,与RT9173差不多

网友(点评):
vs 和vsp 有什么区别呢 新手 谢谢啊

网友:
电源都不正常了,后面会正常?

网友:
为什么是3v进去 到 芯片 一脚 就变成1.8了?

网友:
+3vs 是怎么产生的呢

网友:
芯片内部集成了线性稳压电路

网友:
看供电是否正常,开启信号是否正常----VREF

网友:
把PJ8断开看有没有3V出来。。。先把1脚的3V修出来看3脚电压出来没。。4 脚的电也被拉低了。。

网友:
线性稳压管,1脚输入,3脚基准电压,4脚输出,5脚控制,在电路图中应该是3.3转1.8
你测得各脚电压都没达到要求。

学习了,电路我都看不懂。不过好你就你说得看起来准确点,呵呵

网友:
先把+3vs修出来,问题自然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