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这样的硬盘叫什么硬盘,需要什么样的移动硬盘盒才能装啊

楼主(2012-02-18):
  今天接来一个客户说移动硬盘坏了,让我看看,一看是希捷的1T原厂移动硬盘。二话不说拆开看后傻眼了,这个硬盘小弟第一次见。
跟普通的串口笔记本硬盘差不多,可是比普通的盘要厚很多。。量了下,大概有14MM厚。

这个硬盘有普通的移动硬盘盒测试的时候发现盘应该是好的,可是普通的盒子装不上啊。
现在小弟请教各位老大,这个盘要什么样子的移动硬盘盒才能装下啊!!

网友(点评):
建议楼至量身自制一个

网友(点评):
4碟硬盘 见多了

网友:
建议楼主量身自制一个,主要把线接好就OK了

网友:
确实是加厚的硬盘,去卖硬盘盒的地方问问看吧。

网友:
2个盘片 不足为奇的

网友:
一T的2.5盘见过的都这么厚,有专用的硬盘盒.

网友:
我们这边有那种图美的牌子,好多这种的外壳!去电脑城随便问下就可以买到!

网友:
原来还有这么厚的4碟硬盘,第一次见到

网友:
还真是从来没见过~~长见识了~~

网友:
确实不多见

网友:
我用的移动硬盘是飚王的,没有那么厚

网友:
还没有看到过。。。

网友:
应该可以找到~!!!

网友:
这个有台式机移动硬盘盒

网友:
肯定有的卖的!
好啊好哦找找~!

网友:
从来没看过!

网友:
没见过那么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