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80V 以前可以开机换屏后

楼主(2012-02-18):
我的ASUS N80V 以前可以开机换屏后  待机正常,按开机键无反应,拿掉BIOS电池,主板自动加电开机,开机灯不亮 是led的  没有思路  有没高手指点下

网友:
开机键有电压否,是不是拆屏时动到哪了,仔细目测下先。

网友:
可能是IO问题,开机换屏很容易烧IO的

网友:
我是关机 电池都起了 换的屏,应该不会哦  ,我换下试下 谢谢

网友:
兄弟这机器,麻烦大了。这机器,很难办

网友:
建议先找下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