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G31T-M9 内存电压 出不来!

楼主(2012-02-18):
不废话 直接内存1.8V 电压 是由RT9214 控制 复合MOS管 导通的! 现在RT9214  VCC 和BOOT 都有5V  UG和LG 都是0V 要是芯片保护的话 LG 应该是个高电平! 跟换2个RT9214 现象一样 复合N沟道的MOS 情况一样!1.8V 没短路  RT9214外围的电阻 电容都拆过了 找不出故障了!兄弟们帮分析下看看

网友:
仔细看看是不是有断线的地方啊

网友:
看下内存槽、RT9214周围是不是有掉件的,尤其是小的电阻!

网友:
都量过了 没断线!

网友:
vcc boot换了芯片重新测量了没? 芯片脚上

网友:
芯片工作条件不具备,仔细分析下

网友:
要有好板的话打一下阻值对比看看。

网友:
给你传个图    7脚有没被拉低?
BOOt是5V似乎不行吧
仔细查下有没掉件.

网友:
谢谢 LS的兄弟  找到问题了 南桥VDDQ拉低了  换的是测试南桥 测试的东西害死人啊!又换了个拆机南桥 复位都有了 还是不跑码!估计非要买 全新的南桥!

网友:
  1  5  7  是必须要测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