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10无待机,开机掉电

楼主(2012-02-18):
一台进水二修本,待机0.032秒消失,开机瞬间掉电。开关有3V电压1845有5V 跟1.7V输出。怀疑主板短路了,想用烧机大法,却想不明白从哪下手了,哪位兄弟给个思路呗

网友:
待机芯片的3V 5V都正常吗???上电后稳定吗

网友:
待机芯片工作正常吗

网友:
先量下所有电压的对地值

网友:
也许是哪里有短路

网友:
先看看主板上的电感有没有短的吧

网友:
PL17对地阻值低更换8771后阻值正常,待机3V 5v正常。故障现象依旧是待机0.03一瞬间就没了,开机瞬间掉电。哪位兄弟能给个思路怎么继续往下走,烧机的话可哪路烧

网友:
1845产生5V???这是肯定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