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SUS UL30A 上网本北桥型号

楼主(2012-02-18):
想换个北桥,但北桥是“光头”的,没有图纸查不到它的型号.

网友(点评):
如果是 N 270 cpu 那么北桥 应该是 945 gs

网友:
现在是状况啊 说一下

网友:
北桥上字呢,怎么是光头的呢

网友A:
intel gs45
http://www.intel.com/cd/products/services/apac/zho/notebook/chipsets/398890.htm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tel gs45
http://www.intel.com/cd/products/services/apac/zho/notebook/chipsets/398890.htm

谢谢您了。不知道GS45跟GM45能不能代换呢

网友:
UL30 并不是上网本,只不过用的北桥是小封装的。